鼎阳的示波器怎样?请大家明示指点下

楼主(2011-12-29):
如题。
最近喜欢上150M--200M的示波器

鼎阳的性价比很高,以前在坛里听说是AT的分公司???
UT使用的是国产IDC,打磨的也是最厉害的,性能也不稳定,所以排除了。

技术参数:
型号/指标SDS1152CMSDS1102CMSDS1062CM
带宽150MHZ100MHZ60MHZ
通道数双通道+1个外触发通道
最高实时采样率1GSa/s(单通道),500MSa/s(双通道)
等效采样率50GSa/s
存储深度2Mpts
上升时间<2.4ns<3.5ns<5.8ns
输入阻抗1MΩ||17pF
时基范围2.5ns/div-50s/div2.5ns/div-50s/div5ns/div-50s/div
Roll:100ms-50s/div
垂直灵敏度2mv-10v/div(1-2-5顺序)
垂直分辨率8bit
显示5.7寸彩色TFT(320*234)LCD

2400元的价格,2M的深度,是诱人啊

到底怎样呢?或者有没有拆机图看下

请朋友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用过,买一个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不要说泰克,TDS220  2.5k深度二手的都比这贵啊。

最好是150M--200M
(存储深度至少1M-----都说尝试很重要……)

我只想要一个质量好耐用没毛病的,谢谢

网友:
huangjie3299   没有用过,买一个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
别逗我了

网友:
购买示波器时带上一张主板,几个关键测试点用不同牌子的示波器测试看看,修笔记本水平的人是看不出区别的。

网友(点评):
好主意!!谢谢维哥

网友(点评):
别说修本也就打打波形和开关电路,其他的功能还真是用不太上看来还得学啊

网友:
没有呀,人家说鼎阳的机刷了固件之后还是可以的,给你个链接,看看对它的评价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3053

网友:
我也想买示波器的,就是不知道那个好使 , 修笔记本用的

网友:
我觉得那个牌子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泰克,TDS220  2.5k深度二手的都比这贵啊。

最好是150M--200M

呵呵,兄弟你都知道tektronix、Agilent这些一线品牌示波器了,说明你真的很内行
我们在方案公司做设计一般都是用Tek7000 series oscilloscope, just for your reference

网友(点评):
谢谢平哥回复,我记下

网友:
错,你看下科科普的。不稳呀,噪声失声太大……机器还总爱坏

现在数字示波器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买进口的二手没什么性价比了

网友:
都一样的没用过牌子不知道哪个好些我用的是日立的!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台,至今都没确定哪种。。。。苦恼呀。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台,不知好不好用至今没买。。。。苦恼呀

网友:
我在培训机构看到的是安泰信的,楼主买一个鼎阳看看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