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装不进系统。有人弄过没?

楼主(2011-12-29):
这个机器,装GHO版不引导,装安装版的检测一会儿就变成黑屏了,就左上角里有一个小光标,等几个小时还这样,快烦死了,有经验的朋友说下,谢

网友:
不要沉了,急着呐

网友:
有问题就修啊..

网友:
你看是不是硬盘分区的问题!有很多笔记本分区不对也装不上系统!

网友:
硬盘在别的电脑上很正常,能装能进桌面,把别电脑上正常的硬盘拿来也这样,,,这个三星R什么的好像都有这通病吧,有经验的人说下行不行啊,,,,,,,,

网友:
高手来阿

网友:
在BIOS能看到硬盘  硬盘没坏道的情况下  用DOS进去做  应该可以了 用以前老式电脑的方法

网友:
调BIOS啊!不应该有通病啊!三星的没碰上过这样的,是不是没有调试好啊?

网友:
电脑还有装不进系统的

网友:
用带WINPE的系统盘启动,在PE下用GHOST装系统,应该就可以了。因为笔记本不能改SATA工作模式,老的系统盘只兼容IDE模式

网友:
这个机器首先要看看是不是串口模式问题~再看看是不是内存问题~然后楼主也可以试试用安装版的,纯净版的!去安装下,再不行,看看是什么芯片组的~AMD芯片组的南桥是比较容易有问题的!

网友:
主板有问题,拿到我这儿来给你看看!

网友(2013-07-27):
晕,都试过了,还是不引导啊

网友:
先检查内存,用安装版的安装就可以了,实在不行,重写主引导记录也管用。

网友:
楼主吧 光驱拔了 试试 昨天刚刚遇到一台 bios下很难认到硬盘  进pe可以ghost 就是不引导  拔掉光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