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罢工了

楼主(2011-12-29):
自家的台式机傍晚好好的关机。第二天长城电源罢工了。初级电压 在大电容的电压就190v 是不是太少了?
好像应该是300v吧? 没大整过电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手给解释下啊1111111111

网友:
先焊下二只大电容、再测量整流二极管有没坏,如果正常就查一下大电容的分压电阻100K有没开路或阻值变大,这些都做好后换二只新的同值电容就行了

说得很全,很正确!

网友:
均压电阻变质的可能性很大,电容和均压电阻都得更换。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上不了负载

网友:
190V?你量的哪里呀?

网友:
大电容那啊, 是不是大电容那不到300v它就不工作啊??

网友:
换个托底的试试吧。。。。

网友:
你得查查  整流桥  匀压电阻和电容

网友:
谢谢大家啊。。这就看看

网友:
长城电源通病 均压电阻开路 大电容鼓包  用150K 1W的代换均压电阻。

对!我手里就有一只这样的电源,曾经修好啦,负压和绿线电压有些低,在测得时候不小心又把待机电路烧啦,已全部代换完成,没电 郁闷啊就是不启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