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特尔D915gav上下场管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1-12-29):
本人小白请教一下英特尔D915gav上下场管用什么型号代换,是那种长3脚的MOS管,不是贴片的,搜遍资料也没找到和主板上一样的型号

网友:
用电容脚把一般的场管接脚接上去,然后对应GDS接上去

网友:
在其他 板上下管拆个装上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网友:
在其他主板上拆个下来搞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