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没事,发个图大家来研究

楼主(2011-12-29):
如图,有双二级管,运放,场管,三级管,牵涉到上拉和分压.没事大家可分析下.并给大家提个问:设B+是19V,PQ9导通,5角电压是多少?
补充:为防不必要的问题要考虑,我这假设去掉那个反溃PR44再来计算(可能我这种考虑是多余的,因为这是原图)

补充内容 (2011-12-31 13:53):
经过大家研究,我个人认为答案是4.12V左右(这图分析可在小贝花90例中查到),PACIN应该是先于5VALW产生

网友:
5角电压大概在4.2伏左右

正解

网友:
不是有 图纸吗   看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4.1V?

网友:
NO,应该没这么高

网友A:
v =499/499+499*19=9.5V。这里VL不知道什么电压。P9导通VL电压也是一个分压电路。PD12也有反击穿电压。这样这个电压就有不定了,所以应该这个电路没有研究的价值。高手说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 =499/499+499*19=9.5V。这里VL不知道什么电压。P9导通VL电压也是一个分压电路。PD12也有反击穿电压。这样 ...

你说的有道理,我改了下,假设没那个PR44,但可能我考虑是多余的,因为这是原图

网友:
按LZ说的,最好计算是4.11V

PQ9导通后,5脚的电压电路,相当于PR52与PR53并联后,再与PR47串联,19V分压

R52_53=138K,19V*138/(138+499)=4.11V

PR44用于正反馈,作用是加速393的7脚电压反转

网友:
这个真不懂了~~~~~~~~~~~

网友: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4.11V........

网友:
我还以为9。5V呢

网友:
PR44和运算放大器都可以不考虑,我计算的得数是4.1192V ,约等于4.12V  !

网友(点评):
就算考虑,电压也差不多的,因为PR44的值比较大,影响小

网友:
再算了下,如果考虑PR44的话,在7脚为低电平时,5脚电压为3.87V,在7脚为高电平时,5脚电压为4.81V,压差1V也算比较高了,不过这里运放是作比较用的,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B:
这个图是仁宝的预充电电路。作用是防止B+出现短路烧坏负载而起到保护作用。如果B+没有短路,+5VALW工作,PQ10导通,PQ9截止,5脚输入9V左右高电平,7脚输出高电平,具体电压取决于VL上拉电压,一般不会超过5V,ACON为高电平,不会拉低保护隔离电路的PACIN信号.关键是下面,B+如果出现短路,电压会被负载拉低,此时+5VALW不会工作,PQ9导通,PR52和PR53组成并联电路,大幅拉低5脚的电压,导致7脚输出低电平,ACON电压为低电平,拉低PACIN信号,保护隔离管不工作。所以说5脚的正常工作电压为9V左右,B+有短路时,电压不会超过3V,一般1V左右。绝对不会出现4.11V这个数值。

9V左右时正解
PR52和PR53组成并联电路,大幅拉低5脚的电压,导致7脚输出低电平 能拉到小于3.3V?输出低电平?

网友:
楼上的好牛b啊!!!

网友:
怎么算都不可能是4V,差不多在9V,上电阻499K,下电阻199+499,除下,就差不多9V左右

网友:
19V*191/(191+499)=V=?这个才是才的.

网友:
学习下,惭愧,都不懂了。

网友:
4.14V

网友:
B+负载电路短路,电压已经被负载拉低了,不会是19V的。此时不能按照19V算的。

网友(点评):
PACIN是在+5VALWP之前出来的,和B+短路扯不上。这个地方只是对PQ9的G极作预加压检测。不同意啥只会有9V的说法。当+5VALWP产生以后才会如你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仁宝的预充电电路。作用是防止B+出现短路烧坏负载而起到保护作用。如果B+没有短路,+5VALW工作,PQ ...

没想到我这个题目搞出了这么多问题,我都没想到.你说的有道理,回去我得查下资料

网友:
看到你们说的 津津有味 .....惭愧啊  我不i明白

网友:
9V左右时正解

网友C:
PACIN是在+5VALWP之前出来的,和B+短路扯不上。这个地方只是对PQ9的G极作预加压检测。不同意啥只会有9V的说法。当+5VALWP产生以后才会如你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CIN是在+5VALWP之前出来的,和B+短路扯不上。这个地方只是对PQ9的G极作预加压检测。不同意啥只会有9V的说 ...

如果是这样,那就解惑了

网友:
5脚电压为4.12V

网友:
算下来4.1没问题啊,看来还要实际测一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