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可以使笔记本发出WIFI信号的软件!!!

楼主(2011-12-29):
Connectify 是一款免费的软件。能将Win7笔记本变成无线路由器把笔记本变成一个无线路由器,让WIFI手机或者别的笔记本能共享上网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也行

网友(2013-08-20):
具体那么做

网友:
驱动人生5  驱动人生5    驱动人生5   驱动人生5  驱动人生5    驱动人生5

网友:
类似软件很多,要笔记本插着网线然后开机挂软件

网友:
这个一般无线网卡都自带驱动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