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M280不开机维修记

楼主(2011-12-29):
客户送来一台同方M280的本子,故障是不开机,仔细检查后没发现有烧的现象,然后用万用表量各对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异样,先不管了,通电测试先,电流19V,电流2A,插上电居然是0,没反映,量了电没过来,仔细检查原来接口处断开了,手上没有这样的接口就用烙铁搞点锡补上,再通电测试,这时电流表0。05A,测待机电压,都有了,开关上有19V,按下开关有跳变,但就是不开机,只能查线路了,苦于无这个机型的图纸,到网上找了个遍也没找到,EC是PC97551的,后来找了个HP DV1000的图纸量EC的开机信号状态,发现EC没输出信号给南桥,初步断定为EC坏,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只能订了一下。芯片订回来后装上,开机,电流表一下跳到0。64,但跳到这就没反应了,郁闷死了,又得跑电路,发现寻址没通过,断定是桥出了问题,刚好手上有这个桥,立马上BGA,一翻努力后终于做好,马上开机测试,按下开关,电流表有了跳变,测试卡也跳码了,终于出来同方的LOGO,装硬盘拷机,收钱

网友:
读书读得不多,写得不好请别见怪,觉得好的给我加点分

网友:
顶啊  大哥的技术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