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

楼主(2011-12-29):
高分求大水牛 液晶显示器 H1502A程序  显示器亮红灯 按开关无反应,开关已排除全换新的了 修复悬赏100分

网友:
传上来个板图,,看看是那一个,,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如何发悬赏贴。。。一直不会。。

网友:
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不可以?

网友:
先测试下3个电压正常不?这个板就电容爱坏,5V滤波和那3个白色小的,程序坏的少见,如果2110发烫严重的话还是换板划算吧。

网友:
程序跟HL1502b应该一样的,24C16可以直接清空
gm2110
M150XN05
F29c51001T

网友A:
用这个MCU数据吧,应该是一样的!好了一定要回复解决问题并给分哦~否则以后没人帮了!
七喜HL1502B(Sync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MCU数据吧,应该是一样的!好了一定要回复解决问题并给分哦~否则以后没人帮了!

上次有个悬赏100大洋的你收到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MCU数据吧,应该是一样的!好了一定要回复解决问题并给分哦~否则以后没人帮了!

刷了没有好 指示灯还是亮红灯 按开关没有反应,恐怕不是程序的问题 不修了 。

网友(点评):
既然不是程序问题,那你的悬赏也应该兑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个悬赏100大洋的你收到没有?

没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141-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141-1-2.html

已跟管理员反映,查收一下自己的银行,明天元旦买个好礼物吧!

网友:
谢谢斑竹~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MCU数据吧,应该是一样的!好了一定要回复解决问题并给分哦~否则以后没人帮了!

刷了 还是不行 显示器还是亮红灯,按开关没有反应。恐怕不是程序的问题,不修了 ,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  也是这个问题   我了新的24C16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