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回完南桥报错

楼主(2011-12-29):
报错误是,1802 unauthorizednetwork card is plugged

网友:
能点亮是吧  那加焊南桥 不行重置吧

网友:
你把那个无线网卡拨掉就好了

网友:
无线网卡报错的

网友:
是的把无线网卡拔掉了,可是不能用了啊,能不能是bios里有什么没设置好的呢,帮帮忙了,现在正在维修

网友:
d在论坛里查找一下,1802,  吧,  然后下载个软件,  刷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无线网卡的问题, 就是因为 CMOS  复位之后,设置的问题, 刷一下就好,

网友:
是把bios摘下了,刷吗,除了这个办法呢,能不能再bios里设置下了或者什么的啊,谢谢

网友:
过程是这样的,  先在论坛下一个破解1802 问题的 DOS 下用的软件, 放到一个可以引导的U盘里面, 然后把无线网卡拿下来, 开机用U盘引导进DOS , 运行一下,JMP1802,  就可以了, 再装上无线网卡就能用了,

网友:
谢谢了,已经决绝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多的朋友帮你,你解决了也不汇报一下。下次就没有人帮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报错无线网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