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电路

楼主(2011-12-29):
Q58的在满足什么情况下  能将DCIN+导通过去...

网友:
建议你看看电子方面的书吧,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ADPOV1为低电平,DCON为高电平时

网友:
楼主要找条件啊  自己分析啊  3L 说的对

网友:
首先Q58是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它要导通它的栅极应该为低电平才行,所以接下来DCON要为高电平时Q58的栅极才能为低电平,另外ADPOV1必须为低电平时,DCON的高电平信号才能到达1脚,才能使Q58导通!

网友:
图中的Q6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双三极管//还有是不是当第一脚为高电平时。第五脚跟是不是跟第四脚导通呀?

网友:
有高手讲解一下N.P沟道的工作原理 和条件不?期待!

网友:
首先Q68的控制脚为  19V   过来的那两个信号 满足后  Q6导通  R17 R20  进行分压 控制级低于5到8V DIN就能完全导通,     记住  Q6导通接地后  才能进行分压,  不接地不能分压,  仁宝 广达  DELL好多的隔了保护  都是这么设计,  口水都干了,  有时间给我踩踩帖

网友:
也就是说Q6内2个3级管的2个发射极都是接地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