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问题???

楼主(2011-12-29):
修主板 都没有换过LM324  只知道是运放 就不知道他有没有会引起什么故障  也没理会它  现在想知道啊。。。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高手出现.这东西坏了怎么测和判断

网友:
输入输出不正常的时间就要换了,条件都满足时

网友:
当然是在坏的情况下会出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心片老化,电压,信号没有满足时

网友:
拿其中一个运放来说,,一般3PIN 接的是一个基准电压, 2PIN ,接的是反馈  FB , 1PIN 输出直接驱动场管,  如果2PIN 反馈高很多过3PIN , 而1PIN 没有降低电压来进行想应的调节,使场管S极输出电压=3PIN 基准电压,就是运放坏了, ,

网友:
呵呵,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