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ASUS P5GC-MX/1333用一段时间后花屏

楼主(2011-12-29):
台式机主板ASUS P5GC-MX/1333用一段时间后花屏,主板上没有发现电容鼓包,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不行就做BGA吧

网友:
  显卡集成还是独显?  集成的 换内存试试  独显的 换显卡

网友:
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哦,那我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电源供电不稳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