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1-12-29):
来时是花屏 加焊好了 过两天客户又返回来了  又花了   就直接把显卡重新植株了  但是还是花 怀疑显卡坏了 于是换了一个 但是还是花 《声明和屏没关系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没办法 搞显存了  。。。。。。。。。。。。结果悲剧 还是花  于是做了N遍显存 显卡。。。。。。。。。。。。。。。。还是花《上帝真的要玩死我》。。。各位同胞这个啥问题啊 真疯求了

网友:
你这样麻木的搞不但弄不好,而且故障还会扩大的,你要找故障点,在动,你用测试软件看看,是不是显存还有有断线什么的,麻木是弄不好的

网友:
弄了好多次显卡了,仔细看一下显卡的焊盘是否有掉的?

网友:
如果有测试程式就更好了,可以大概确认是哪里问题,其他,量测一下显卡到显存是不是有断线了,还有显卡周边及背面的一些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显存你是重新直球上去的,没有更换新的,如果是显存坏了,你再怎么装还是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