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IL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12-29):
查到DISP_ON是低电平,导致Q12的LCD_3V是低电平,VH有9.1v电压,DISP_ON是由北桥发出的,这个板子就一个桥,是不是说明这个桥坏了?此本是个7寸小本,12v供电,电流跑到0。33就不跑了。cpu,内存,硬盘都是芯片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上BGA台,加焊CPU就可以及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