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进水无CPU供电 求解。。

楼主(2011-12-29):
进水位置刚好在ILS6262处,其它地方没有进水痕迹 听客户描述应该进了一个月了。现通电开机0.19A,不装CPU开机就掉。
提供6262现在有的电压
4脚 RBIAS         1.47V
5脚 VR_TT#      1.6V
9脚 VW             3.3V
10脚COMP         3.1V
20脚VIN             19V
22脚VCC            5V
26脚BOOT2        5V
31脚PVCC           5V
36脚BOOT1        5V
39脚VID2            1.06V
41脚VID4            1.06V
44脚VR_ON        3.3V
48脚V3V             3.3V
请高手看到后帮分析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2-30 16:27):
我再检查了一下,CPU供电场管其中有一个短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短路还能开机)取了之后开机掉电,再开机次3   5V没有了  放了半个小时3 5V出来了,但是让前面的一个场管断开了,这个场管受EC控制。

补充内容 (2011-12-30 16:28):
3 5V有短路呀。。。

补充内容 (2011-12-31 11:08):
今天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这台机器总算好了,前面补充内容是我走的弯路。3 5V没出来是因为6262以经坏掉了。后面我又换了一个3 5V出来了。原来不是场管断开,而是我没有开机,要开机以后3 5V的保护场管。

补充内容 (2011-12-31 11:14):
才会导通。最终的问题出在:CPU场管坏了一个,CPU供电芯片坏了一个。其它都是弯路、  就是不明白场管都短路了。为什么CPU供电芯片还会出那么多的电压。还能开机?

网友(点评):
你的帖子 我是大没细看 如果没有CPU 主供电,你可以看开启信号 和VID 也有可能U挂了 导致VID 不正常 那管理芯片 也不会有输出 还有就是 FB 信号 是不是能正常读到 FB 信号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先搽净了,仔细看有没有腐蚀断了的板线?再就是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了!

网友:
管理芯片换过,没发现有断线地方,进水不多,腐蚀不严重。

网友:
详细查查,会查到的,。。

网友A:
5脚 VR_TT# 1.6V (不正常) ,原来是没上拉电阻,那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脚 VR_TT# 1.6V (不正常) ,原来是没上拉电阻,那没事了

我看了一下的确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
注意下BOOT相连的电阻电容 进水了也是爱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最讨厌修的

网友C:
0.19电流应该没到cpu吧,楼主查一下还有那些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9电流应该没到cpu吧,楼主查一下还有那些电压没出。

内存供电1.8V   北桥1.08V  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的确没有上拉电阻

48脚有3.3V 1脚也应该有3.3V,都是 +3V

网友:
4 5 脚电压不对吧

网友:
我再检查了一下,CPU供电场管其中有一个短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短路还能开机,还有这么多的电压出来)取了之后开机掉电,再开机次3   5V没有了  放了半个小时3 5V出来了,但是让前面的一个场管断开了,这个场管受EC控制。很有可能3 5V有大短路。。检查中。。。。

网友:
换掉CPU供电芯片,然后再换换管子试试,还有处理好腐蚀短线的地方。。。

网友:
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

网友:
还一路PG信号没有出来,楼主看看是哪个.

网友:
看看IC旁电容有没有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