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715灯管长亮

楼主(2011-12-29):
今天接到一台优派VX715显示器,本来是点不亮,之后换了高压包 4个5707 2个4411更换为4606之后能亮了
只是关闭开关灯管依旧亮着
这种情况该怎么查呢?

网友:
4411不能用4606代换。

网友(点评):
不会吧?如果不能代换怎么能亮呢?

网友:
看看开关键有没有坏

网友(点评):
开关正常

网友:
应该是线路没有改好,开关接错了

网友(点评):
开关正常,压根就没动那

网友:
二楼说的对!
4411为单P沟场效应管,4606为N+P沟双场效应管!怎么能直接代换?
代换前也不查下PDF。

网友(点评):
这2个管子不是我换的,这是同行送修的,已经换过来了,现在问题已解决

网友:
你查一下EN信号那个管子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点评):
没有击穿

网友:
能点亮我想不关那管的问题了   你应该查查开启和关闭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还真是那2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特来告知大家,把那2个4606换成441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