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406AX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1-12-29):
     一台惠普CQ40-406AX笔记本,内屏无显示,也无背光,高压板正常,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显卡加焊过,北桥也加焊过,屏线换过,屏的供电管Q43没有导通,人为的短接Q43的D极和S极也不显示,好像是主板根本没有发出让Q43导通的信号,不知是哪里的故障,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请赐教!

网友:
我修过白屏的是屏线接口一个小管子坏了
这个机器的屏线坏的也多

网友:
我的现在不是白屏,是黑屏并且无显示,屏线换过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个显卡是哈

网友:
有时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只有重新植锡回焊再试试了!

网友:
换显卡,还不行就是板子内部有断线了

网友:
显卡...屏线,自己慢慢查啊

网友:
都被你换遍了,你换个屏试了吗

网友:
顺着那个管子往回找,还有查LVDS  感觉八成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已经换过了,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