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谁拆过苹果macbook air A1370键盘~用什么方法将C壳分开

楼主(2011-12-29):
键盘有问题~~打算换键盘,卖键盘那里说这个键盘很难拆下来的~要连c壳一起换,各位拆过吗?

网友:
还没有搞过苹果机  哦 ,   你可以到网上  看看有没有  ,拆机教程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弄过 感到悲哀呀 呵呵

网友:
上面有双面胶,罗斯弄下来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键盘有单独卖的吗好像没听谁有。。。那个是铆钉的。。。用小的扁起子一个一个的翘。。。然后随便用别的新款苹果机拆键盘的小螺丝打就可以了。。注意别打忒紧把壳子顶出坑。。。。

网友:
没修过苹果

网友A:
我只拆过另外一款苹果的键盘,键盘上将近有40个很小的螺丝,键盘跟机器开关是一体的。不是很难拆,就是麻烦

网友B:
C 壳一起换的,把机器底部和侧面螺丝全拆掉,就可以了,别忘记电池槽那里还有螺丝的。

网友:
一般都是跟C壳一起换的

网友C:
    费劲拆下来关键是有人专门卖拆出来的键盘吗,反正我们拿的苹果键盘基本都是带C壳的那种,苹果本子都买得起,换不起键盘?咱们做维修的能赚多少钱,没必要给他费那劲,有那空还不如多研究几个板子呢

网友D:
假苹果好拆。真苹果就难了啊,我建议你看看网上又这样的视频吗可以看看学学再弄啊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我试试~~不过现在还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拆过另外一款苹果的键盘,键盘上将近有40个很小的螺丝,键盘跟机器开关是一体的。不是很难拆,就是麻烦

这款听说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 壳一起换的,把机器底部和侧面螺丝全拆掉,就可以了,别忘记电池槽那里还有螺丝的。

一起换贵啊~~卖家说有单键盘卖的~~不过说这键盘普通人拆不下来的

网友:
只吃过苹果,没修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费劲拆下来关键是有人专门卖拆出来的键盘吗,反正我们拿的苹果键盘基本都是带C壳的那种,苹果本子都买得 ...

一起换价格贵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苹果好拆。真苹果就难了啊,我建议你看看网上又这样的视频吗可以看看学学再弄啊

网上没这视频~~我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