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包G31主板用U盘分区错误
抢楼 抢楼 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42  奖励楼层: 2*3*

楼主(2011-12-29):
                          前几天接修一台电脑,客户要求只更换主板因此好不容易赞了一款讯拓g31工装主板,可是用U盘做系统在进行ghost时老是提示分区错误,很是郁闷!不知道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哟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南桥问题吧

我是刚来的 -6 不要一句话分三次说

网友:
建议换个硬盘试试工 吧

网友:
硬盘问题比较大!

网友:
很简单吗,换块硬盘再分区看看还报错不?如不报错了,那你跟客户说硬盘也是坏的不就结了,还可以再小赚一笔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把硬盘低格一次就行了

网友:
怎么都说是硬盘呀 主板没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硬盘 低格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