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1-12-29):
键盘进水了,待机电流0,不触发。拆机后主板无进水痕迹,先烤板半小时,无变化。量得无待机3V5V,待机芯片ISL6237有19V供电。正准备围绕着6237做一些测量,发现芯片几个脚有少量污物,用酒精擦干净再说。再插电,待机电流有了,3V5V也出来了,就这样修好了。一点点污垢差点坏了大事。
复习一下
维修原则之一:先清洁后检修,特别是进水机子。

网友:
楼主,我刚修一G450的进水,不认真看还看不出有水,在COMS电池处有个小黑帖下有一点水,不撕开真不容易看到.故障为电流上到0.4左右,没有技术含量,就是细点心.

网友:
初学者 学习了  谢谢 是不是进水了得先用酒精清洗啊?

网友A:
修此机时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烤键盘时由于温度过高,键帽全部变形,惨不忍睹。

网友B:
前几天修了个T43的,也是进水机。屏接口那有进水痕迹,用洗板水一洗就搞定

网友C:
挺好的  我正在修一个g430  进水 处理之后电流跑到0.34  就不走了  没有1.8和1.5 电压 修出来以后 加电跑到1.4   貌似看电流跳变亮机 但没有好  南桥下面有腐蚀  直接干掉南桥  还是无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  我正在修一个g430  进水 处理之后电流跑到0.34  就不走了  没有1.8和1.5 电压 修出来以后 加电跑到 ...

CPU供电时钟正常后,用CPU带灯假负载测量一下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了个T43的,也是进水机。屏接口那有进水痕迹,用洗板水一洗就搞定

客户自己吹干了的,接口那都发霉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先清洗一下,还要在烤一段时间,说不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此机时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烤键盘时由于温度过高,键帽全部变形,惨不忍睹。

这种错误真的是低级错误,一般只见到客户用吹头发的把键冒吹变形

网友D:
我手上有一个G430 6262芯片处进了一点水,电容边以发黑洗了之后一直无CPU供电,朋友们如果你们手上有些机器帮我测一下CPU供电时有那些电压;3Q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一个G430 6262芯片处进了一点水,电容边以发黑洗了之后一直无CPU供电,朋友们如果你们手上有些机器 ...

可以到此帮我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3&page=1#pid4680912

网友:
是的,做维修一定要仔细。

网友:
恩 必须的 有时候就是一个电阻啊 电容啊 芯片脚虚汗 都能引起问题 得仔细啊

网友:
上次修了个T40 进水的  拆出来都发霉了 清干净后 放烤箱烤3个小时  一点亮了 进系统正常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ASUS的,板上到处都是毛,5V电感黑了。5V上管都腐蚀一半了,刷啊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