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编程器

楼主(2011-12-29):
大侠们出来晒一晒自已的液晶编程器,型号,价格?小弟想备一个,不知哪种好

网友:
有什么好晒的~你只要记住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就可以了

网友:
我買了一個EP1122A後悔買了這東東。六十幾元。好像。

网友:
买个一般的吧。EP1130A。我用的是这种。

网友:
买个好点的编程器,比如希尔特,周立功之类的,配上座子,什么BIOS都能刷,干嘛还买那么多的编程器呢,等到更新换代的时候,就成废品了。

网友(点评):
通用编程器很多不能刷显示器

网友:
看你有没有钱配座子了

网友(点评):
通用编程器不是说有座子就能刷的,比如RTD2120之类的

网友:
1123 不到百元  液晶够了

网友:
我也是EP1130/A的.还可以吧

网友:
我买了个基地的,现在还没用上,修了50个显示器左右,不过后来又买了个主板的,也能刷25系列,也没用在显示器上

网友A:
希尔特的比较专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尔特的比较专业的

专业是不假可以读取RTD2120\RTD2122等MCU数据吗?不行吧!我的液晶编程器可以做到基本在线通吃读取MCU数据,特别是RTD系列的MCU在线数据读出更为强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831-1-1.html

网友:
200左右 的就可以了  没必要那么时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是不假可以读取RTD2120\RTD2122等MCU数据吗?不行吧!我的液晶编程器可以做到基本在线通吃读取MCU数据 ...

你的什么型号哦,你说的是的,液晶这块有时候还真的用通用的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