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屏不显 外接显示器 正常

楼主(2011-12-29):
经测试 屏的LCDVCC这个供电没有 找了电路图 测得Q57 的1 2 5 6都有3.3  3脚无电压 R371的2端有15V电压 1端无电压输出 R371阻值正常 往下不知道怎么修了 电路图看不太懂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图就好办了啊?这种机子好多是外显有花屏,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就好办了啊?这种机子好多是外显有花屏,还是显卡的问题.

外显 能正常使用 不花屏  现在问题是屏没供电 能工作么?

网友(点评):
不花你就查屏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显 能正常使用 不花屏  现在问题是屏没供电 能工作么?

能看到我发的图么 为什么我自己看到不到 现在屏没有供电 查到LCDvcc_on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这截图也太小,汗

网友:
搞定了 是Q56坏了 导致LCDVCC_ON 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