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自用1年多的联想液晶显示器颜色偏暗红

楼主(2011-12-29):
我的联想液晶显示器是18.5寸宽屏的,最近电压不稳一次,墙壁开关跳闸了。然后来电后,显示颜色偏暗红 绿。进入WINDOWS后,各种颜色都能显示,就是偏暗红和绿。调整3原色,R值红色调整没变化,调整蓝色和绿色都有变化。进入MENU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R设置100,G设置0,B设置70,情况稍好,但是颜色还是不正。
我的情况和这个帖子的类似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3967-1-1.html
请高手指点一下,估计是什么原因。是灯管还是驱动卡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知道联想液晶可以进入工厂模式吗?可以恢复一下吗?

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换驱动板肯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另外,按MENU菜单,菜单的颜色好像没问题。至少比背景色白很多。

网友:
灯管出问题了。换灯管绝对OK....

s2454235 -2 淡定

网友A:
进总线恢愎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总线恢愎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进入总线呢,需要备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总线恢愎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换驱动板肯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换一下 可以了

网友B:
楼上 都说是灯管问题 菜单能出显示除了偏色 不会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 都说是灯管问题 菜单能出显示除了偏色 不会是灯管问题吧

唉,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换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换驱动板?

你事维修的吗 这些基本应该都会啊最简单的替换 发怀疑那个就换你个 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事维修的吗 这些基本应该都会啊最简单的替换 发怀疑那个就换你个 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

不是维修的,我去维修的那里问,他们看不出是什么问题。让我返厂修,要3 4百

网友D:
先换通用板试一下,不行再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通用板试一下,不行再换灯管

恩,过两天去维修那里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哥们了

网友:
  有2种原因, 1是灯管。联想的液晶显示器灯管是常病。 2是R,G,B电阻被大电流烧大了,导致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