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保險絲電阻是多少電阻值

楼主(2011-12-29):
測了有約150歐是不良嗎 怎樣看外觀其電阻值是多少 請指點謝謝
保險電阻色環 1 白 2 橙 3 啡 4 黑 5 啡

网友(点评):
2个拆下来量量

网友:
应该是白 橙 棕   930欧吧?

都看倒了 应该是 棕 黑 棕 红 白 100欧的 白代表保险电阻的意思 没有数值意义在这里
保险电阻不可能这么大的了,一般不大于10欧的,已有电阻色环知识解读不了这两个电阻,怀疑变色了

网友:
謝謝版主
拆開表讀約70歐 保險電阻白色環會是代表保險絲嗎 若是 橙色是3  啡色1  克色0  啡色是誤差
應是31歐 是這樣嗎

网友:
建议楼主去背一下色环表

网友:
會是電感型電阻保險絲嗎

网友:
有色环电阻查询软件

网友A:
两个并联的吗?拆下才能量出准确值,两个并联的话量的应该是50欧,算上在路的影响和70欧也应该正常吧

在路量电阻只能变小。
倒过来认更不对数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并联的吗?拆下才能量出准确值,两个并联的话量的应该是50欧,算上在路的影响和70欧也应该正常吧

其实就是俩阻值100欧的电阻,误差值2%,并在一起,作为一个50欧的保险电阻而已,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12-01-29):
看色环真不好记啊!!!!!!!!!

网友:
是不是白橙绿黑银,白的不看,35的电阻。

楼主把两个电阻焊下来量,看看每一只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