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很棘手的NEC,大家一起关注下。

楼主(2011-12-29):
型号 :NEC PC-LL750KG,
故障: 无声音,USB鼠标不能用,但是U盘能用。

根据客户描述:此机器从日本买来的,原标配 VISTA系统,后来因为不习惯,换成了中文XP,并且使用了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一听声音就出现了吱吱声,重启后机器又可以正常使用一会儿。
                     但是没多久还是彻底坏了,彻底没声音了。
                     而且USB鼠标不能用,但是可以用U盘。
                     并且这两个故障基本是同时出现的。

经我分析,我本来想先装驱动,
因为发现声卡驱动没装上。
使用 “驱动精灵”安装声卡驱动后 ,故障依旧。

于是重新装系统,并且重装驱动。
这次我不想装XP 了,因为原先标配是VISTA的,所以我想装个WIN7试一下。

GHOST WIN7后,
声卡驱动仍然打不上。

难道是这小日本的机器必须用小日本的驱动?

上 小日本官方网站下驱动。
没下到。

仔细想想 USB也不正常,难道真的是南桥?

明天做南桥。结果与大家分享。

并且希望大家也能出谋划策一下。

网友:
这个跟南桥没关系,你做了也白做。因为你USB能用。还是系统问题。有的USB现在都3.0了。。建议你还装回vista试试。

网友:
我也感觉这个和南桥关系不大。既然U盘能用 那个鼠标用不起我觉的与南桥应该无关。应该在看一下系统 。建议用直接装的系统试一下 。别用什么GHOST的系统。今天我们门市就遇到一个小日本的机器。用所有的GHOST系统都装不起一装都南屏 。用直接装的盘一装什么问题都没有 。不过就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楼主这个奇、见过能用USB鼠标键盘就是不能用U盘的、

网友:
应该跟系统有关,跟南桥无关

网友:
系统吧,或者BIOS

网友:
最新更新。
很抱歉,大家都猜错了。
昨天晚上,我拼了命的找驱动,总算是找到了合适的,这里说不清楚,但是我真的确定那个驱动就应该是对的。
但是打上去没反应。
所以,后来我决定铁了心的做南桥。

更换了测试的南桥之后,故障修复。

本来以为到此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

没想到,经过半个钟头的测试之后,故障又出现。

这次我亲眼目睹了 故障的真实情况:正在听着周杰伦的“|皮影戏”,听着听着,突然声音就没了,

进设备管理器看驱动 正常, 调音量也不行,换耳塞也没声音。

重启之后 右下角小喇叭没了,设备管理器里也少了个设备。

难道是刚换的测试南桥又空焊了?还是坏了?

明天继续加焊。

等待结果的同时,也谢谢之前的朋友的参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下,帮忙出谋划策。

网友:
你可以换个声卡芯片,其实声卡芯片容易被静电搞死~~~ 主是要来自耳机线的.

网友:
感觉不会有大件坏主要还是看供电,另外多留意有没有电容漏电!

网友:
等待楼主明天结果出来

网友:
客户手上应该有一个驱动盘,装客户的手上的驱动盘就行。

网友:
楼主,这样做了南桥用了会出现同样问题,不会是南桥空焊的,建议你查一下电路。可能是电容或断线。。。

网友:
这样不关南桥的事,这个应该是5V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