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造下显卡低通滤波电路部分

楼主(2011-12-29):
只要一玩大型3D游戏,屏幕就会出现水波纹,就像用石头砸到水里面那种波纹,出现几分钟后就消失然后又出现了,感觉很麻烦。开始认为是显示器的问题,但是显示器插别人的电脑上用了一个月,玩游戏都没事。然后怀疑显卡有问题,结果主机换给别人玩了一周也没问题,VGA线换了都没用。后来在网上发现起我这款显卡的评测,说是显卡低通滤波电路部分有缩水,我看了下我的显卡,空焊了几个二极管,我想可能画面抖的原因就在这里吧,想在其它坏显卡上取几个相同的二极管把空焊的几个二极管补上,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显卡是盈通GTX460封神板,网购的,没得质保。

网友:
电容可以补 那个 2二极管 你要是乱补的话可能出问题哟 。你实在要不那么就先要分析一下电路哟 。不然烧了 你哭都哭不出来

网友A:
你说得很有道理,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这么新的显卡 你想找电路图 。我看玄 机会不大

网友:
有没有试过 DVI 啊..

网友:
对 试下DVI口看看

网友:
你最好还是用DVI试试吧
你的这个水纹波和显卡省略的部分低通零件可能没什么太多关系,因为设计的时候还是考虑了这个的

网友:
DVI要插转接头,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朋友的9500GT,玩各种大型游戏暂时没出现波纹。
显示器是AOC 916SW  不知道其他用过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显卡设计的时候 人家工厂不可能不把这个问题考虑到   你还是从 电源  还有你家的插排 上着手吧    你机箱拿到别人家玩没事  只能说明使用环境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如果是设计的问题,那么同样的卡都会出一样的故障。楼主这个卡是个别现象,和设计没什么关系。机箱拿到别处没事,也不能证明就一定是使用环境的问题,显卡本身就不可能有毛病吗?

网友B:
换个PCI插槽 试试,  只能慢慢试试叻,这种情况 不好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PCI插槽 试试,  只能慢慢试试叻,这种情况 不好下手

插那个PCI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那个PCI槽。。

说错了  我的意思是  把显卡 插到别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D:
水波纹多数是电源不良。机箱电源盒显卡供电都有可能。替换试验就能确认。如果确认是显卡的问题,检查卡上各项供电

网友:
水波纹很明显么? 开垂直同步就没有了噢 液晶玩游戏都是这样啊 用好点的dvi线能缓解 因为你的460超过了60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波纹多数是电源不良。机箱电源盒显卡供电都有可能。替换试验就能确认。如果确认是显卡的问题,检查卡上各 ...

电源换了个新的额定450W电源,换了N多个电源了还是老样子,绝对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有人说是接地不良造成的,有时候主机拿到家里面用就没有水波纹,显示器是DELL的。
冠捷的显示器网上有很多水波纹的问题,但回答的人水平有限都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降下頻率试试

网友E:
笨人认为,水波纹还有可能是显示器旁边有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笨人认为,水波纹还有可能是显示器旁边有电磁干扰。

我显示器旁边就键盘鼠标还有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很有道理,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显卡都没有

网友:
你也可以考虑下显卡上的电容问题,那些固态或是电解电容不连引起的

网友:
你先降频试一试。。不行就刷个bios、。。如果还不行的话。。只好做一下bga了。。。
现在的显卡空焊的太多了。。。空焊可以造成任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