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1-12-29):
今天客户拿了一个G460笔记本来叫我装系统 。以前用的是WIN7 。叫我改XP  心想这个简单 就把系统格式化了从新分区。转系统XP 用了一个比较新的GHOST系统装。没想到问题出来了。一道那个滚动条就蓝屏。换了N个GHOST都一样。不知道是为什么呀。是不是这个机器不能用GHOST装系统。要那种直接装那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现在那个机器还在我这儿放起的。打算明天弄个不是GHOST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试着在BISO中修改一下硬盘模式,有一些笔记本在装XP系统的时候需要改这个,等装完系统后补丁后再改回来就可以了。要不就要怀疑你的XP镜像文件有问题,还有内存等 了。只能是一个一个来排除 了。

网友:
对的.在BIOS下有个调硬盘模式的,你试试可能直接就OK了

网友:
硬盘模式改掉 基本上OK 在BIOS里面

网友:
G460本本可以使用GHOST装XP,个人觉得是你的镜像文件没有集成AHCI,所以才会蓝屏。你进BIOS把AHCI改成ATA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把BIOS里面改了个什么硬盘模式。是同行帮我改了。就好了。也不蓝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