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845E主板求助

楼主(2011-12-29):
今天接了个古董级电脑。一个845的杂牌主板。问题是这样的测试卡跑C1在到AO就不动了。测试内存供电2.5正常。负载1.25 正常。 SPD供电不对。只有0.9 但是你要是用万用表多测试一下那个SPD供电又会正常到3.3V 。当那个SPD供电有3.3的时候 主板又会突然跑吗到E1不动了。那个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3.3V的一个排阻坏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恩恩,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排阻坏了拉低了 SPD电压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是哪个排阻出问题啦,测到短路啦吗

网友:
那个3.3V是上拉给SPD提供3.3V的基准电压的一边有 一边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我只有换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