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x1000 问题

楼主(2011-12-30):
待机0.01 A, 触发一秒掉电,但是电流在0.68徘徊,但不会掉回0.01...可以再次触发,电流还是在0.68徘徊。。。明明是掉电,为什么电流还在跑?难道不是掉电?按开关键可以再次触发。。。过程是。。。插上可调电源。。0.01电流>触发(0.68)>掉电(0.68)>触发(0.68)>掉电(0.68)

网友:
只是没掉回待机电流。你怎么判断掉电。,是某些指示灯灭了,还是某个电压没了,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容易坏,不妨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6150的桥  用风枪热一下北桥就会好的

网友:
我还是新手,就是cpu灯那些灭了。。。就跟关机一样。

网友(点评):
无语,还掉电呢,钓马子差不多,先去学学基础吧

网友:
换G6150绝对没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