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自动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我昨天碰到个机子,就是在电脑刚关机时会自动开机。这个是不定时的。有时候刚一关机就开机了,有时候过个十几分钟才开机。硬件按照同型号都换过了。还是没解决!包括软件设置也都一一试过。还是不行。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试下

网友:
系统重做了吗?光设下不一定行,先把系统做了再说,

网友:
先软件在硬件!

网友:
主板问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可能是那个三极管不良了

网友:
我觉得是硬件问题,估计是IO故障!

网友:
主板问题。。DELL有这个问题。。老主板。。放电试试。。。要不。就只能修修板拉。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放了下电就好了,不知你这个行不行。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是开关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哪些芯片参与开机

网友:
首先问下你的机器型号是什么的,

网友:
板子的问题占80%

网友:
我遇到个dell 的就是插电就开机,原来是bios 设置的问题

网友:
BIOS 电源管理 自动唤醒功能,你在找找 关闭了就没事了,还有用万用表测测开关 也没有短路

网友:
遇见过类似的问题,1系统问题,之前装过华硕笔记本,装XP会不定时关机后开机,换WIN7后解决。2CMOS设置问题,看看有没有设置自动唤醒,也就是说断电重启。

网友:
换一下主板电池吧

网友:
LZ自己都缩头不会回复了,这贴还是锁了吧,不然说多例子都是没用的。

网友(2012-02-29):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主要表现在关机以后过个5到10分钟又自己开机。。不好换个电源正常。。。。悲剧的是我把换下来的电源。。拿回来做试验直接把板子烧了。。纳闷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是电源造成的,还有的是主板bios设置造成,也有的是主板问题,再者就是电压不稳造成。电压不稳,时高时低,应该是浪涌吧。会给主板造成一个虚假的信号导致开机。

网友:
支持 “ BIOS 电源管理 自动唤醒功能,你在找找 关闭了就没事了,还有用万用表测测开关 也没有短路 ”
的判断, 我个人意见要不主板电源管理电路问题,要么电源问题。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电源的问题,,,换电源试试了,,,,

网友(2013-04-24):
主板故障,开机电路有问题。可能是IO有问题。也可能主板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