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965pm ATI 掉电

楼主(2011-12-30):
6050A2151601-MB-A2
此机看迹象为进水机,水已干,表面无什么腐蚀,
开机看电流,过内存了,读了一下显卡,掉电,ATI显卡。
遂加焊显卡,可以正常显示了,上散热组,进系统,滚动条处蓝屏,强关,开机又是掉电,
以为ATI显卡不耐温,没融,又拆下来又植,
上机,显示,进系统,滚动条滚了十万八千圈,看见鼠标,掉电。
又是开不起了,跟原故障一样。
去掉内存不掉电的,
兄台们有何高见,指教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0NDI5fDg0YTk0N2JkfDEzMjUyMDc2OTh8MzM1MDk1fDA%3D&ck=a4d14423

图纸在此。

补充内容 (2012-1-9 08:51):
这个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先换内存,CPU,再换显卡试试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每次加焊都可能显一下,

网友:
应该就是为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蓝屏时报的什么错啊?先换个全新的显卡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系统文件出错吧,只一次,

网友:
检查下南桥,可重植南桥看看。

网友(点评):
但是加焊一下显卡又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