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泡咖啡

楼主(2011-12-30):
一个亲戚的明基s41本本进水搁家里差不多有3个月了,接手后故障:待机电流无,不触发。拆机发现翻入的咖啡都凝固了,于是一边加热一般清洗,经过两小时的清洗  基本上可以见人了。接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0.003a,可触发,无电流跳变,且无法关机。这时已经深夜一点了,第二天继续烘板,将渗入芯片、mos管一个个拿下来搽干净,接电:待机0.003,触发后电流加到0.9几不动了,不过显卡,加热显卡 把显卡背面的短路的电阻都换了。接电:0.003,这时电流只加到0.37左右不动,我晕,我搞的是显卡啊,怎么cpu供电有问题呢!!关机电流0.032  不知道正常否?
  3v  5v  显卡1.025v   内存1.8v 均正常     不会是ec问题吧?
请教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放了三个月客户自己都觉得不想要了吧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吧   我看你那显卡要换了

网友:
修出来吱声下

网友:
估计问题不止一个,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