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好主板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废了

楼主(2011-12-30):
一个清华同方的旧机箱看着挺扎实的,准备给换上内脏。当时10月份买的两块intel d845epi/d845gvsr集显的主板都是好的。今天拿来装上开机竟然不亮。看代码显示d2,d3,d4,d5,e9,eb,ea然后就是e9,eb,ea不停的循环。屏幕不亮。内存拔掉能听到机器报警,内存不要怀疑了换了n条了,绝对不是内存的问题,由于上第一块不亮我以为是我的主板放坏了,所以第二块放之前先试了试能用,可是一放进去结果成一样的。再拿出来就不行了。电源已经试过了没问题。同志们啊,怎么这么倒霉的事让我碰到了,谁知道告诉我啊,我会感激一辈子的。有人建议我刷bios可是我在驱动之家下载的这款机器的bios程序竟让是。exe文件,双击后出来很多看说明是要在dos下加载run。bat才能刷新,我郁闷啊,机器都不亮了还dos个屁。编程器都派不上用场了
已经解决了。在论坛里下载了这个主板的bios刷上两个都好了 ,真叫一个高兴。论坛力量就是大,比官网的bios还nb

网友:
  仔细看看机箱的铜柱 是否跟主板的螺丝孔位都对准了?  还是有错位的铜柱把板子短路了 ?  我修过这样的  把板子烧断线了

网友:
在外面测是好的,上机箱不行的,最好先查一下机箱,电源,硬盘等了~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他放进去在拿出来主板已经点不亮了 放进去之前能点亮

网友:
楼主不太适合做维修这行

网友:
拿出来在测测!

网友:
拿出来已经报废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个BIOS吧

网友:
好的东西在手上修着修着就坏的经历应该很多人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郁闷了,我昨天收到一客户送修的电脑,硬盘烧到短路,当面测试,主板在工作台上能正常点亮,测试完 ...

偶昨天接一联想台式机安装系统,系统安装完以后就反复重启不进系统了。代换一下发现CPU挂了,还好是478的老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