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

楼主(2011-12-30):
前几天接台方正R651不出发,发现待机不正常0.1,经拆开后发现19V保险旁边爆个长管,电池充电芯片旁边爆颗电容。于是把电容和长管都换啦!插上电家电亮啦!一切OK。就让客户把机器取走啦!可是第二天客户就来啦!说开机十分钟就自动关机,当时以为散热问题呢!可是检查一下散热都没问题,当断电的时候插上电池还能使,于是怀疑19V供电还是有问题,于是就查呀查,摸索两天也没一点头绪,很是郁闷呀!开机能使,为啥使一会就掉电呢!昨天抱着再看看的心态修修看,结果发现长管附近有颗电阻19V供电上不来,于是偶就拉根19V供电试试看,结果一切OK。刚给客户打完电话让来取机器,挣着一百多块钱真不容易呀!

网友:
碰到过2次这款机器都是不过内存的,换北桥了还是不过  945GM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