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住了,高手看看这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11-12-30):
电脑早上开机的时候一卡一卡的,音箱里发出了刺耳的声音,键盘鼠标都动不了了
有时候能卡住二十秒, 但用二个小时又都正常
这到底是哪个方面出现问题

网友:
cpu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装个 系统,先试试.....  或用 360  清下垃圾

网友:
垃圾清理过的,系统以前是WIN7 现在XP都一样这样

网友:
想信杀毒这些你也弄过了,装个系统吧,先把软件把排除呗

网友A:
这个是硬盘的问题应该   早上测了台  5个UNC错误,你用MHDD搞下  再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B:
送修吧,专业的维修店能解决,不是做维修的别乱搞,小心弄出大问题

网友:
硬盘看看有坏道吗?  修复下坏道

网友:
实换  换不行换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盘的问题应该   早上测了台  5个UNC错误,你用MHDD搞下  再做个系统就好了

我用MHDD扫描了硬盘,没有坏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修吧,专业的维修店能解决,不是做维修的别乱搞,小心弄出大问题

我的电脑从不送修

网友:
内存插拔下吧

网友:
硬盘、硬盘数据线,键盘值得怀疑,我前天遇到一台,表现情况和楼主遇到的差不多,准备重装系统,在开机选择启动项的时候发现键盘(USB)不好使,换成PS2以后再进系统,电脑不卡了。

网友:
  自己不用就密密送同行修~自己赚中间的费用就行啦

网友:
amd的东西啊.肯定有坏的地方 如同楼上所说不是cpu就是硬盘全是大件

网友:
换了个硬盘好像好了,之前那个硬盘没坏道,但用HD测了一下C7警告  因为之前换的硬盘线 所以可能硬盘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