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 不认网卡

楼主(2011-12-30):
机器不人网卡 8E8042-N1C 的网卡 vdd1.2v AVDD2.5V 时钟正常 开机插网线 网卡接口灯会亮 就是不认网卡 无线可以用 不知道怎么修 忘高手指点一二
无线

网友:
HP的这种情况有的我见过。你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网卡,,线路,南桥..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没禁用掉

网友:
没修好 客户催的急 直接改USB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