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520要插USB设备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1-12-30):
前两天接了一台ACER   AS 4520 的笔记本,开机反复重启动,重植了MCP67 好了,可以开机了,可就是在 欢迎使用 的界面过后,有一个灰屏的状态 卡死了,不动了,不管等多久都进去不了,不过在这个时候插上USB设备,就马上可以进去系统了,进系统之后拨掉USB设备,也能正常使用,不会死机,但只要一关机/重启就又进不了,又要插USB设备才能进系统   。如果机器上一直插着一个USB设备  就一直正常,开关机都正常,硬盘换过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无语中,求高手支招       我感觉她就是欠插

网友:
太空虚了,需要个充实的感觉

网友:
顺着USB的供电找找吧,没准有惊喜的。

网友:
有这样的事? 你是随便插那个U口 都行  还是, 就只能插其中一个

网友:
USB  你测试试。

网友:
无语  没见过这种故障 离奇啊

网友:
不管插哪个接口都是一样的,U盘/鼠标/USB键盘 都是一样的效果,无语了

网友:
这种芯片很容易坏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干SB  再干NB  干完不成换人

网友:
USB到南桥之间查一下啊!看有啥变化啊!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是桥的问题 UBS数据线直连到桥的

网友:
把桥重装一下,可能第一次没装好,这板BGA没拆好,很掉点,我遇到过你说的问题一次,换CPU好了

网友:
真是个纠结的问题

网友:
建议SB重新做下

网友:
换那个单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