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740GM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1-12-30):
此版上假负载测个个供电都正常,但是上CPU就没供电,测电源IC VID都是1.8,EN脚为0,肯定是不对的,,同时测板子上有个大管的G极没电压,,跑线到358,在上假负载时大管的电压正常,现在有点疑惑是:先找电源IC的VID问题,或是CPU座得问题,,还是先找大管的G极电压。。另外我想的是上假负载能正常出电压,那是不是可以排除电源IC和358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精英的,先检查一下U座子

网友:
芯片EN脚没电压。就先修EN那边的线路。

网友A:
EN脚电压正常是1.2,而,下面的大管正常也是产生的1.2的电压,,是不是由下面的管或是桥供电来的电压到EN脚啊,那就是说先修下面的大官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脚电压正常是1.2,而,下面的大管正常也是产生的1.2的电压,,是不是由下面的管或是桥供电来的电压到EN ...

你怎么反过来了?电源管理芯片EN没电压就不工作,不工作又哪里来CPU电压??还有,上下管组合才会产生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反过来了?电源管理芯片EN没电压就不工作,不工作又哪里来CPU电压??还有,上下管组合才会产生CPU ...

我跑EN脚到了IO,型号是8726F-S DXS ,我跑的对么,,??没有这个IO..

网友:
先找EN引脚线路

网友:
查看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