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能正常开机,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跑码正常,装系统蓝屏已修复

楼主(2011-12-30):
精英主板,能正常开机,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晶振两脚电压是0.8和0.6..跑码正常,装系统蓝屏,声卡IC和网卡IC都除掉,试过,还是蓝屏,CPU和内存肯定是好的

我没上硬盘,诊断卡跑到最后显示00,但一切正常.

把网卡拆掉,然后把网卡旁边的电容也换掉了就正常装系统了,旁边电容有一只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A:
麻痹的!!!你换内存 cpu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痹的!!!你换内存 cpu没有??????????

换过了,内存CPU都是好的,做维修的,这些常备的

网友:
换安装版的系统,还不行,就用mhdd检查一下硬盘,然后外设看一下,

网友B:
或者gho选择驱动的时候一个驱动都不要装

网友:
精英北桥空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点评):
是网卡问题,把网卡除了和旁边的电容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gho选择驱动的时候一个驱动都不要装

内存系统没问题的,硬盘更没问题,BIOS也刷过了

网友C:
  兼容模式、  兼容模式看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兼容模式、  兼容模式看下吧。

谢谢提醒,,ATA模式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ATA模式是对的,

转IDE 。。。。

网友(点评):
谢谢,.我试过了,还是不行,系统也换了几个,SATA线或IDE线都换过了,两种接口的硬盘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IDE 。。。。

谁让你转线了    是在BIOS里面设置啊,

网友(点评):
我知道,biios把SATA模式转成IDE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或者除了主板  其它的东西全部再换一套试下

网友:
先换个内存,也有可能是兼容问题。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改下BIOS里的设置试试吧或恢复下出厂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搞掂了,是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