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显卡掉点

楼主(2011-12-30):
修台华硕A8S独显机器。外接显示花屏,内屏有光无图。不用说,直接上BGA加焊显卡,焊后试机,内屏分两个屏显示,以为没焊到,再焊,外接乱码,内屏有光无图。换显卡芯片吧G86-703-A2,拆时因为有很多胶,边上掉了个点。不知从何而来要往何处,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测量一下看看是什么点,如果没有用到就不用补了

网友:
沙发位,顶一下!图太小了,看不清楚,如果能上大图就好了。

网友:
用刀片把白漆刮掉,看看掉的点有没有线路接接出去,如果没有就是空点了

网友:
....祈祷是空点吧。。。!!!

网友:
刮开看下有没有线路,一般靠外的都有线路,靠中间的空点多。

网友:
是空点......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装上新的芯片,外接很多红格,字体正常。屏幕还是有光无图,痛苦中。

网友(点评):
那就是这个点和显存有关系了!楼主拆下来测掉点吧!

网友:
先焊上再说

网友:
那就是空点!

网友:
帮不上忙 看不见

网友:
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取经,如果找不到有可能是空脚

网友:
找个对应图纸看看,只要是相同显卡的都可以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点 空点就不用去管他

网友:
看不清楚,但是像是空点,刀片刮完就知道了,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楼主可否说一下这芯片的BGA曲线参数啊

网友:
开机用表量它的对应点  看看有没有电压,  如没有电压就是空点, 如有就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