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开机????急!!!!

楼主(2011-12-30):
今天我接到一台t43的笔记本,客户说开不了机。接过机器用电流表一看没有待机电流。我就叫客户放在这里修。拆机一看没有烧坏的地方。开始测量电感的对地质都正常。没有3  5  v。公共点有电压,在测量1901的20  21  22电压都正常  28脚也有3.3v  第四脚只有1.03v。  想想问题应该就在这里。是有地方拉低开启信号。开始换了ic  不行  3 5v的场管也换完了 。电容有换完了。还是不行。4脚的开启信号也到tb62506的64 63脚上。把这两个脚翘起来也不行。换了也一样。开启信号是pmh4发过来的经过20k电阻过来的。也换了还是不行。pmh4也换了。还是不行。1901的bst升压电容也换了。电源的识别电路也查了没有问题。1901的4脚还是只有1.03v。哪位大虾有修到这样的问题,提点参考意见啊????  版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1901那边,还是查查那边吧

网友:
上图来看看呀,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重点查1901电路部分,有没有进水呢

网友:
已经好了,是5v后续电压的转换场效管不良。g极和  d极通了。电压跑到tb芯片里面去了。造成工作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