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楼主(2011-12-30):
昨天下班前  接到一台联想Y450的机器   客户说自己拆开过  加电电流上0.4A 风扇长转 触摸板以及ideapad的指示灯亮 我发现它的开关线接头有点短路客户自己插坏了 但是客户当着我的面居然开机了 还可以点亮 但是系统关机后 它风扇还是长转 指示灯还是常亮 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断电   用电池现象一样  于是客户放在我这儿  我今天拆开维修  就把BIOS放电 在加电。电流0.1A  但是上述指示灯还是一样的亮   按开机键后 触摸板灯熄  其他灯亮 但是问题来了 有声音无显示 而且掉电       现在郁闷中 求解
      现接着上午说  在上午看了一些师兄的建议后  我当机就把IO 给换 现象一样  接着又把南桥换了 涛声依旧 感觉无助 心想开机电路中两大元老都给换了 就有点找不到问题了 再一次装机测试发现无线开关处有腐蚀  大喜 ! 紧接着处理腐蚀 在装机测试 还是一样  于是网上下了一份图纸 发现PR153电阻开路  哈哈  于是找到一个一样的换上装机测试  哈  问题迎刃而解 但是不知道它那个MAINON是什么信号      。。 现在反思了下 开始换大件完全是没有思路的做法     望以后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哦,不清楚,期待

长安电脑-北海店 -5 严禁灌水
Gogo -5 灌水嫌疑

网友:
加焊个南桥试试

网友:
客户拿开机本最不好修了,检查下中间电源小板吧

网友:
MAINON是IO发出来的,用于打开其它芯片的电压

网友:
BIOS程序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很多时候 太盲目相信经验  不过维修的时候 一定要细心  望 闻 问 切  不可忽略啊
LZ就是没有细心观察 板的外观 连腐蚀那么明显 都没注意  真是粗心啊

网友:
望 闻 问 切 不要扩大问题。

网友:
MAINON 是 IO发出的开启信号

网友:
描述的不怎么详细啊,  那个电阻开路,  前面 怎么还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