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液晶的奇怪故障,高手进~~~~~~~~~~

楼主(2011-12-30):
具体型号是l195wa,故障现象比较奇怪,整个显示器红屏,但不是灯管问题,开机的白色联想LOGO很正常,选择自动调整时突然恢复正常颜色显示,但调整后依然红屏,恢复工厂设定时也是一样,开始正常,调完又恢复红屏了,这个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问题?手头没有完好的驱动板,很纠结。。。
显示器
联想
屏坏

网友:
找找看原厂的程序,试试刷刷看。

网友:
可能涉及到程序问题 也可能和硬件也有关系..各样 的通用的驱动板一定要是备上几块的..

网友:
找个通用板点下就知到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屛了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坏了。用点屏套点一下屏,屏没事的话,就改驱动板

网友:
把24C 的芯片 清空 试试

网友:
看看板号:715G2883-1MCU是不是它,如果是刷数据。

网友:
你确定不是灯管的事?你换点屏套装点屏?联想这个型号的机器灯管很容易烧坏,是不是灯管点会才发红啊!你用点屏套装点下屏试试吧!确定下!

网友:
这个就是数据问题,有同样的机器刷一下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驱动板 不行的话 再点灯管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红屏,颗粒非常粗,已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也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已经有思路了,从驱动板着手

网友:
先换驱动板 如果不行就是灯管或屏

网友:
是不是 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灯管的问题造成红屏的话,应该会熄灭。

网友:
修过类似的机器 屏没有问题 换个通用板就好了 当时没有工具刷原厂驱动板的程序 还是有通用板方便 一会就修好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先刷下程序吧,如果没法刷程序的话,看看存储器是不是25LV系列的,如果是就找一样尺寸的机器,相同型号的存储器换上,

网友:
驱动程序的问题刷程序或给驱动板

网友:
楼主这个修好了吗。。。。

网友:
刷程序 或 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