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30):
如题在开机时候报错,报错代码0187 0191 。求指教
开机报错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应该是设定日期时间的吧

网友:
哪位大虾有这个机器的bios.上传下,刷下看看。

网友:
随便到哪搜一下 这种报错解决方案太多了

网友:
解决方案?笑了。

网友:
bios 刷过。码片换了 一样

网友:
注意下密码芯片边上电压
南桥也会影响这样的报错的

网友:
刷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