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成功率100%的关键点

楼主(2011-12-30):
1.多上助焊膏 就像抄菜油少的话就会粘锅
2.重点 涂助焊膏后用质量好的有铅的锡丝来拖主板上残留的无铅锡珠 要多用锡 目的就是把焊盘的无铅锡替换成有铅的 便于后面的吸锡线在有铅的温度就可以将焊盘拖平
此招百试不爽喔
同理 植株也是 即使新买的631显卡也要先植成有铅 零鼓包 零报废 虽麻烦 但有钢网 熟练后会很快的

本帖主要目的是要将BGA过程中所有的无铅全部替换成有铅 最高210度就可以完成BGA全程 否则需要265以上 大幅降低掉点 爆珠 芯片鼓包 主板变形 BGA周围芯片被虚焊的风险。
用此法风枪亦可完成BGA的 理论上的喔

补充内容 (2011-12-31 09:33):
多上助焊膏是指在拖平主板pad点的时候 并不是在焊接BGA BGA时只需要均匀的薄薄的一层焊膏就可以了

标题有点夸大了

网友:
这是什么什么呀  没讲重点

网友:
很好的,建议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确实很好,不过一般显卡芯片耐温好一点,像631的芯片,全新的不一定要重植球的,我平时用背面185正面217基本上没有爆过

网友:
  啥玩意,,,,,不懂

网友:
实用的小经验

网友:
一般新芯片重植好点,增加成功率,避免芯片被吹坏

网友:
说的有点儿道理

网友:
楼主经验之谈啊,值得我这个新手好好学习

网友:
是啊    的不知道你在说一些什么 。。。。讲详细一点嘛

网友:
我终是做bga成功率不是很高   我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网友:
  这样讲反正我是听懂了 , 我不知道你们没听懂的人在干嘛。。。。    BGA嘛  也就那样,  人是活的  多做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听懂了 不过呢 631啊这些我不重置的 直接上  对了 问下楼主 你助焊膏多上点是好 你有没有考虑你坐上去后 残留那么多助焊膏在芯片下面不会有什么问题吗?长久了不会腐蚀吗

网友:
平时都是这样用的,久了有经验的呀

网友:
这么搞的话返修率就很高了,重做也得要无铅锡球值上去

网友:
看来经验很重要

网友:
你做BGA100%?????我到现在没碰到过,有这样说的

网友:
楼主 不能误导人哦!厂家都不敢100%

网友:
这么低呀  我用的是正面245 背面260 有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全新的631 x显卡我都是直接焊芯片,基本上没有几个不亮的。

网友:
这个办法可是试下吧

网友:
土炮,木有鸭梨,随便弄

网友:
我每次就打很多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有铅球,这样搞的显卡能用多久哦

网友:
光成功点亮是不行的,还得看耐不耐用啊

网友:
我也是这样作的,很管用!

网友:
BGA怕的是板子掉点

网友:
我到是觉得焊膏多了球球要一堆是堆的。凭感觉最好。。。

网友:
涂抹的焊锡膏太多也不好吧,容易冒泡吧。。。

网友:
有铅的容易虚焊!。。返修率会提高!在加上631很容易焊的。。成功率很高

网友:
全新的631也要做成有铅的球 真是时间充足啊 个人感觉完全没有必要 换过很多次了没事

网友:
支持。我一般重做。植珠都会加次锡。

网友:
不是桥工便不知其中奥妙

网友:
没有100%的说话   只能说  提高成功率而已

网友:
现在的芯片太次了,  一部小心就鼓包或短路,lz说的有道理,就是比较麻烦点

网友:
好是好,助焊膏多也就影响BGA的散热,有利就有弊。

网友:
我做的成功率一直很低。

网友:
BGA不好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那样的问题,到目前来说我只有植球坏过芯片,从来就没有坏过主板.

网友:
我一般无铅的新买的IC都是先用风枪吹一便就上BGA,成功率还可以,不用那么麻烦重新植株

网友:
这个经验好,还有像A卡如果是无铅的话,就比较难焊,换成有铅的就好多了

网友:
建议图文并茂!

网友:
没看明白哦,怎么拖

网友:
楼主的经验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 PCB 托平, 是焊接好芯片的重点关卡。。。。。。。。。。。。。。。。。。。。。。

网友:
可是我经常用风枪把温度加到350,没见过显卡或者北桥起泡过啊。

网友:
一般新芯片重植好点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不过更多还是要根据实际BGA返修台来测试,

网友:
像631之类的小芯片没必要换成有铅的,只会影响使用寿命,一些大的芯片可以考虑换成有铅的

网友:
实用的经验,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听师傅说过...

网友:
焊盘表面的清洁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你这方法好久来试下下

网友:
现在有的631的显卡,直接做上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出现奇怪问题,看来下一次要换显卡的,还是重新植成有迁,这样稳定点

网友:
这个不能称作关键吧 关键还是在人

网友:
到底是膏多些好哪,还是少些好哪,,,

网友:
咱的想法都差不多=.=

网友:
太麻烦了,做BGA只要细心点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