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我的硬盘啊~

楼主(2011-12-30):
笔记本硬盘刚拆下来的。我直接接在了台式机的连接线上,开机,直接进入了windous 启动的画面。很欣慰。。。。。然后我把它装在了一个移动硬盘盒里边,连接笔记本后没有反应,无法识别,再次连接到台式机上后,无法启动,一直是检测硬盘,,,,,,,,,凑近硬盘听到里边有滴滴滴滴响的声音。!!!!!!!!!!!!!!期待回复中。。。。。。。。。。。。。。

网友:
盘挂了,,只能拿资料了   坑钱的会来找你的

网友:
要软件。。。少苗一下 。。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楼上的,,认不到硬盘怎么扫?   硬盘就没办法了  只能开盘做数据恢复。

网友:
笔记本USB口供电不足吧.用移动硬盘盒连接到台机试试

网友:
换电源线 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用独立电源!单个U口的供电电流是不够的

网友:
供电不足。硬盘盒有时候要两个USB都插上才可以带得起

网友:
供电不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919-1-1.html

网友:
我已经插上两个u口了。别人的移动硬盘盒插进去就可以用,怎么我这个插进去就供电不足了呢?新买的z370笔记本上 拆下来的啊。。。。。。55555555

网友:
有时候电脑是不讲道理的

网友:
应该是敲盘的 份大。。。太失望了,太可惜了。。敲盘 还能修吗?

网友:
开盘,得做好被坑的准备

网友:
是供电不足.

网友:
长时间供电不足.会导致驱动电路各个元件损坏...可惜了一块硬盘.修好也用不住了.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声的话,基本是硬件问题啦。那些软件修复基本没用。

网友:
哪硬盘盒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是取出来直接安装在笔记本或台式机中试试,如果还不行,就要换电路板试下了,还不行只能开盘做数据恢复了,如果没什么非要不可的东东,就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