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开机无背光

楼主(2011-12-30):
一台苹果A1181开机无背光,屏供电正常,背光开启信号5V也有,是不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高压条供电也要有,,以上正常,那就是高压条故障了,

网友:
供电信号都正常 还等什么 测试灯管  换高压板

网友:
要是LED的呢  怎么办呢

网友:
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主供电有,开启信号有,显卡的可能性就不大

网友:
亮度调节也得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