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DE 口对地导通 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各位好 请教个问题  看网上快速测南北桥好坏的方法  其中都有对IDE   2-9   11-19  21-29 37-39 这些口的测量 阻值在600左右就算正常的   测一个不开机的板子   其中第 2 22 24 25 26 这些口都响 为无穷大  PCI A14 也为无穷大 导通了也 。可我测一个正常使用的板子    测IDE口的情况和坏板子的情况一样呢  ?有点不解

网友:
怎么没有朋友指点一下呢

网友:
不怎么懂呀~~~~等待其他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
兄弟,首先你要分清哪里是第一针,
有缺口,粗线条(小三脚箭头)为第1针
有缺口1,3,5,7…39
没缺口2,4,6,8…40,
数据线:3~18(600或无穷大)
地址线:33,35,36(600或无穷大)
地线:2,19,22,24,26,30,40(对地0
复位RES  第 1针(有跳变)
硬盘主从        28针(接电阻接地)
硬盘指示灯    39针(接二极管通往硬盘指示灯开关针)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