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集显 bios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2-30):
接了一架v3000 集显,问题是不开机。上电待机 0.5, 按开机键没反应。刷了bios,焊回去上电待机0.3几,开机没问题。第二天再开机上电时又0.5了。 于是再焊下bios芯片,又能开机了。每次冷却后就不能开机了。请问下有谁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教下小弟,感激不尽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不良的原件

网友:
看是不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
量一下供电是否稳定,打下X-BUS总线阻值

网友:
肯定有什么元件热稳定性不好,你看看先干掉BIOS芯片换一个试试,不行再找它的外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