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不充电,静待新手学习高手拍砖。

楼主(2011-12-30):
DELL 1320   不充电,进系统后 VISTA 显示电池充电0% 想看他的信息是否认电池,VISTA 和VIN7  都是看不到电池信息的,插不插电池都是显示充电0%。看来还得装个XP,XP显示没电池.故障确定了。充电不管,先修不认电池, 电池插入后通过串行总线跟EC交流。SBM_CLK    SBM_DATA ,就这两个信号 ,图中 上面的波形是DATA   下面是CLK,  CLK只是个参考值主要看的是DATA,波形
正确的DATA的波形内含有8个脉冲,从图上看没有满足而且还有杂波没有平顶期。电池的温度检测脚 正常是3.3上电池就被拉低。这样就可以确定是电池损坏。订回后装上使用正常。如果有什么错误高手指点,来给我加点分增加动力。 下次发示波器专贴,内容,单次触发抓波,双通道抓波,双通道抓掉电,判断信号 掉电 电压掉电的区分,过压 欠压 过流 上升沿 下降沿  ADS  真周期  LAD  EDID  LVDS各种波形。
还有I3以后的电压调节都不用VID了。  都改用串行总线传输交流。这些都用示波器抓。
口水都干了来加分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长治笔记本维修 期待大作!

网友:
我不同意你这句话:“正确的DATA的波形内含有8个脉冲”,假如传送的数据是B10000000,那就只能看到一个高电平了
这个 必须要顶,期待后续作品
很给力,希望继续
楼主很不厚道哦,说了一大堆用示波器抓信号,不是调大家味口嘛,什么时候能发呀,关注中

网友:
楼主应该把正确充电时的波型图发上来,这样对于新手来说,可以更直观的分辨了。另外,还要说明是用了双通道。。。。
明年收学徒吗··定我一个
好帖多加分
小陆同学很厉害了
LZ太给力了
极力要求版主加精!!!
这是很多维修人员不能判断电池坏,还是主板坏,从I2C总线很容易看。被你掌握了,低调。

网友:
少了点,多写点就好了
哇,才几个月不见,你变抓波波高手了。太强了。

网友:
很专业很给力

网友:
楼主用的啥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A:
还请教掉电怎么抓波形那

网友B:
谢谢楼主,,学习了,,,,啥时候放另一部分出来啊

网友:
泰克示波器。全新7K呢  太奢侈了。  楼主的理论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学习了,,,,啥时候放另一部分出来啊

放假过年期间,别光说话 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请教掉电怎么抓波形那

先从S3  和CPU供电来排除,在利用下降沿 来判断  滤波是否有问题, 一步一步来,现在说不完敬请期待

网友C:
这个示波器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很好

您用过吗?一起探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用过吗?一起探讨

我用的模拟的,V1065A,数字的没用过。但有几个朋友在用泰克的,我正考虑跟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模拟的,V1065A,数字的没用过。但有几个朋友在用泰克的,我正考虑跟换

模拟也蛮好的, 就是没有单次抓波,   例如NS级别的波形反映太快了,一闪而过,没办法判断波形的质量。

网友E:
楼主好啊。串行总线传输交流是个什么概念???都成数据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啊。串行总线传输交流是个什么概念???都成数据波了?

先加分在回复,我的帖都下沉了。

网友F:
加分了。。说说串行总线吧

网友G:
电池的DATA在不上电池的时候就应该能抓到8个周期,第九个周期之后才是电池返回来的数据。你抓到前八个周期不正常而更换电池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应该在不上电池的情况下量测一下主板是否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3 14:01):
呵呵 谢谢楼下两位的点评。。我也只停留在理论上,其实搞的不是很清楚,说点自己的看法。一直用的模拟示波器,只停留在有波形无波形,波形正确不正确还没见过。呵呵。等发财了就买个泰克天天研究去。

几位高手都哪里学到的技术啊 波波用的这么出神入化
应该是有数据交换了,才会有周期。

网友H:
能否更说详细点,??电池的温度检测脚 正常是3.3上电池就被拉低,怎理解?好的电池上了后此脚为多少,3。3还是被拉低

网友H:
搞点专业点的,好自然有人为你加分

这位高手搞个专业的,大家见识见识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电池的DATA在不上电池的时候就应该能抓到8个周期,第九个周期之后才是电池返回来的数据。你抓到前八个周期不 ...

终于有高手拍砖,  我测试过几台机器,不插电池绝对是没有您说的周期,  周期只有 电池跟EC交流的情况下才有,  时钟是一直有的,  您说的第9个周期的确是返回的 这样才完整,我漏了,从我的DATA波形上看,还不足5个周期 而且还有杂波,,  温度检测信号 被拉低, 而且用的是山寨电池 ,我就是这么判断的,看过您的帖很仰慕您 讨教讨教。

网友:
嘿嘿,不错

网友I:
仰视,完全看不懂,能指点下吗

网友:
期待下部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有高手拍砖,  我测试过几台机器,不插电池绝对是没有您说的周期,  周期只有 电池跟EC交流 ...

理论扎实,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了。。说说串行总线吧

这个真的不好  解说。用比画出来  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就是  时钟为基准,  DATA  参照着时钟来,你看看,CLK是不是 每个方波都很  平均  DATA就不一样了,  ,   就像 VID  电压调节 也是跟着  真值表来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点专业点的,好自然有人为你加分

怎样才叫专业

网友J:
看来示波器 不用纠结买不买了

买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示波器 不用纠结买不买了

买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买什么样的

网友:
不知道啊 搜掏宝那

网友:
不要乱买哦  后悔来不及

网友:
很高科技,看来我也要弄台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否更说详细点,??电池的温度检测脚 正常是3.3上电池就被拉低,怎理解?好的电池上了后此脚为多少,3。3 ...

温度检测信号  正常是3.3,  电池内部有问题, EC将会拉低,进行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一下………………

你灌水,小心管理员看到

网友:
还行,波波水平终于超过我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仰视,完全看不懂,能指点下吗

把基础练扎实点

网友:
太经典了,说的都比较来劲,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基础练扎实点

只是不知道用示波器而已

网友L:
关于用示波器修机的贴子,希望大家多发,请问楼主正确的DATA的波形内含有8个脉冲是怎么知道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关于用示波器修机的贴子,希望大家多发,请问楼主正确的DATA的波形内含有8个脉冲是怎么知道的?谢谢

时钟为基准   DATA 是数据  波形是不停的 更换,  8次是出去  9次是返回认设备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东东,我现在还没搞懂哩/麻烦再解释一下、

网友:
刚好手上修到个平板电脑ACER A500不充电的故障。

呵呵!我们公司用的示波器也是泰克的TDS 2012!

网友:
波波买不起哦,修这种感觉用不到波波

网友:
看了半天,什么都不知道!初学

网友:
哇  我也在学用这种示波器呢  还不会用呢 高手要多发这样的好贴哦  要我们这种新手学习啊

网友:
技术太差继续学习。

网友:
2A7B算号器

网友:
我都有点看不懂,波波一直是摆设

网友:
太给力了。贴收藏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前几个DATA是ec发出的,当电池收到后才反馈给EC,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也蛮好的, 就是没有单次抓波,   例如NS级别的波形反映太快了,一闪而过,没办法判断波形的质量。

2465b有没有单次抓波功能
有知道 的朋友介绍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
兄弟,戴尔必须用原装电源才能充电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以后没事时也去研究研究

网友:
太给力了  期待楼主的大作   波波一直不知道怎么运用

网友(2012-01-31):
太高深    仰视中